[维修求助]
维修怎么用显微镜

楼主(2019-05-21):
手里有一台体视显微镜 目镜10倍 没有物镜 感觉不完美,请问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修友你们的是怎么搭配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物镜
淘宝去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物镜
淘宝去配

饼哥好,10倍目镜+2倍的增倍镜是不是最佳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物镜
淘宝去配

这个样子 需要加个

网友C:
电子 的三目镜才爽, 这种很鸡肋

网友:
你这个显微镜和其他的看着咋不太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好,10倍目镜+2倍的增倍镜是不是最佳效果,

我们都用连续变倍的

网友:
物镜好像有放大和缩小之分。先看看显微镜的工作距离再想好要哪种或者什么倍数的物镜

网友:
没有连续变倍, 2  3  4倍应该是最合适的

网友:
还有这么讲究啊。。。。。还好没有乱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子 的三目镜才爽, 这种很鸡肋

个人感觉电子三目镜,是装B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电子三目镜,是装B用的

自己知道就行了,干维修这行,你不装下逼,客户以为你不专业,就摆一个烙铁在台上你跟人说你是专业维修的,人家也不敢相信啊

网友:
lou 上说的是真有                       理

网友:
新手路过看看,平时看不清的直接手机照相放大加背光,还没用到高精度的。

网友:
电压不对啊,换主板IC或者查查条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