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技嘉H61M-DS2开机反复5次才有显!

楼主(2019-05-21):
昨天接到两块技嘉H61M-DS2 rev:4.0,故障是风扇反复转5次才开机,之前有块P75也是这样的没修好放弃了,这次是两块一样的,真不忍心放弃啊。
成色都还好,各个关键点电阻等器件没怎么氧化,反复重启这5次期间无VCORE,VCORE前的都基本上正常,,,如内存供电、VCC1_8_PCH、VCC1_05_PCH、VCCSA、VTT_PWRGD,VRM芯片95836周边的元件目测无氧化,各电容值测基本无大偏差,5V 12V检测电阻对应的引脚VIN2 VIN3电压标准2.0V没问题,IO各脚PWROK测得也基本正常,BIOS刷过了,都没变化,,,反复转5次后,VCORE就出来了,开机就正常了,进系统测也没有出问题,但是反复转5次实在让客户不能接受,,,其实就算是客户能接受,我都想弄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到底应该查哪块的故障,这种故障的理论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哪位兄弟或前辈有遇到这样的,还望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谢谢 分享,  能说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有可能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B:
重点查CPUPWROK,这个没有就往桥这边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 分享,  能说下原理就好了!!

这是故障!不是经验!你分享到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CPUPWROK,这个没有就往桥这边查,

好,我一会儿再拿出来,继续钻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故障!不是经验!你分享到啥了??

二位兄弟太可爱,不过至少谢谢参与了。

网友:
在线更新下 BIOS试试                                                  ·

网友:
这应该是桥的问题了,我以前也碰到过,加焊下桥,不行就扔

网友:
期待楼主结果,以前碰到片845也是重复启动两次才亮机。没也查出个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位兄弟太可爱,不过至少谢谢参与了。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因为我有一张技嘉Z77也是这样!!

网友:
我有张技嘉的z77也是需要重启还几次,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搞M BIOS同时把B BIOS取了。。。。。。。。。。行不行说一声。

网友E:
明显是BIOS的问题,刷对BIOS就行了吧

网友:
碰到这样的换个CPU试试  我之前就修到过  怎么修就是修不好  最后换个CPU就好了  我都无语了  看来以后修主板都先换下内存和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BIOS的问题,刷对BIOS就行了吧

肯定不是的。BIOS都刷好多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