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9-05-21):
又修到这个问题了,技术不行只能修修这短路什么的,接电源5A大短

拆下板子接电保护隔离的MOS管烫手

拆下发烫的MOS管,测量S、D极击穿

再次测量主板上S极没问题,D极还是对地短路,应该还有短路

这电脑之前修过,屏接口那有个电容容易坏,先看那,发现还是老位置那个电容发黑,直接拆掉

拆掉电容 再次插电,待机电流正常

装机,亮机这电脑是不是通病,我修两台都是这个电容惹的货

网友:
为什么就显示一张图

网友:
没有过程,只能说厉害,强强强强强强强

网友A: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  最好附上图片   短路就是坏屏线那个位置的电容

网友:
这都是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  最好附上图片   短路就是坏屏线那个位置的电容

图片太高清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