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机华硕A8J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5-21):
前两天来了个古董机,一看就知道十好几年了,机型在下面:

板号在这里:

板子全图:

故障:不触发

想起2年前这个本子买了块板子卖家连壳子一起发过来才80。

拆机我们老板说不触发这本子开关容易坏,我测了下开关由1.85V左右电压,翘起开关还是1.85,找了图纸看看,这机器图纸点位都有:

看了上图发现这机器原来开关不是3.3V。触发连到桥,开关有动作,桥没动作:

借助点位查了桥所有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触发,随即告诉老板桥坏了,然后就扔到一边了,我本以为最多是换板,没想到今天老板说客户要修,换桥,并且给我了一个不知道从那里拆下来的桥……

拆下来的桥:

亮机图:

post_deleted

网友A:
这个确实很老了,我有一台,lcd改led把屏幕弄破了。后来主板坏,又买了一块二手的装上,铰链处因为工艺问题裂了,又网购了外壳,键盘也换过,机械硬盘中间升级了ssd,内存也加大了,最后发现等于差不多换了一台电脑了,哈哈,上班后自己买的第一台电脑,留到现在给儿子用了,08年买的!和儿子一起打红色警戒!

网友:
好久没修到这么老的机器了              快绝迹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多见了……

网友B:
开关信号不是先进ec吗?

网友:
昨天我也修道这样的一台  时间保存不了的  最后是电容漏电   解决了

网友:
偶尔修修老机器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信号不是先进ec吗?

这款不用EC开机        超经典的设计

网友C:
楼主 我想问你多少钱一月 工资

网友D:
时序图奉上  亲手手绘 经典机             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E:
这机器换桥要技术,板子很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换桥要技术,板子很容易变形

一看都是懂行的,这板子质量确实差,有轻微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序图奉上  亲手手绘 经典机             型

我丢,        这个就费老大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很老了,我有一台,lcd改led把屏幕弄破了。后来主板坏,又买了一块二手的装上,铰链处因为工艺问题 ...

哈哈,这种古董机器,打打*词语被过滤*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想问你多少钱一月 工资

这里修本子80-100,工资也就几千块钱啊,你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修本子80-100,工资也就几千块钱啊,你看呢

那个地方啊,是有点低哦,我们这边都降价下来了。

网友:
可以收藏了   好久没修过这么老的机器了

网友:
换零件始终成本是最低的,而且这个桥也很容易出问题,修过一台是加焊好的,没有换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应该没机会碰到了

网友:
收藏了,希望有机会可以碰到,。,。,。,。,

网友:
大神的作品就是一目了然,,谢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