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AX LA-6755P 待机电压偏高维修

楼主(2019-05-21):
G475AX LA-6751P  待机电压偏高 能触发但是无显示
拆机裸板测试待机电流0.2A左右
摸了一下主板 发现显卡微热 实测为显卡电压先出来了
找到芯片 测得1脚EN为高电平

怀疑EN上拉不正常导致电压提前出来
量了一下+3VS果然提前出来了
找到芯片U42

测得U42的4脚19V导致U42导通
测量Q107的2脚SUSP只有1V 不足以拉低Q107
找到SUSP由RTC电压转换而来

转而测量RTC电压 同为1V
取下RTC电池 让线性电压替代RTC 实测还是只有1V

再次测量PR117 RTC端为1V 另一端为2V
取下PR117 另一端电压3.3V正常
看来问题就出在RTC后面短路了
查看图纸发现RTC只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SUSP那里 一个是南桥
SUSP那里拆下R798排除
那只有南桥那里了

取掉C723 还是一样 断开R577 RTC电压正常
看来问题出在南桥本身
南桥贴纸拿开 一个一个电容测量 找到RTC电容
取掉 待机正常 触发正常上电亮机

网友:
G475的通病,不关G470的事。HM65说这锅我可不背。

网友: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  拿来直接干

网友:
分析的好,分析的好,分析的好,分析的好,分析的好,分析的好,分析的好,

网友(2019-07-06):
我也拆了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