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屏的温控线连接到哪里

楼主(2019-05-21):
imac 屏  LM215UH1-SDA1的温控线连接到哪里哪位大神知道先谢谢了
症状开机风扇狂转进系统超慢开机后卡 换过屏一切正常
测试cn2 的阻值 没有阻值
测试正常屏的cn2的阻值为 30多m欧慢慢减少

网友:
找到了 跟u1的 2个电阻连接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A:
怎么弄好的  不说一下        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好的  不说一下        哪里的问题

cn2板层断补线后ok

网友:
学习下相关的知识,增加下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