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s待机0.016开机0.052掉电维修

楼主(2019-05-21):
tws待机0.016开机0.052掉电 经查 5v 供电aea 坏 换后开机掉电 伴有大短现象 断电测试电杆阻值都正常 因为是闲鱼买的坏板 怀疑为多个故障 换5v 滤波依旧  为了客户长期用 本来就是要改cpu供电的  看现象也是cpu供电有问题  直接换掉4个复合mos管+2个电感  电感改成大的  通电测试正常亮机 测试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