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ST日立硬盘ROM损坏。

楼主(2019-05-21):
HTS7201010A9E630日立硬盘主板进水ROM损坏。编程器读取不出东西。求助!如何操作

网友:
一样的硬盘复制过去

网友:
找到了一样的硬盘。rom提取出来,烧到新的里面。盘转了。但是不认。硬盘ROM是不是都是唯一的。

网友A:
这个好像只能PC3000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只能PC3000解决吧!

pc3k成本太高了。手里只有个编程器

网友:
老师们,有没有大神帮忙指导一下能否解决问题。谢谢啦!

网友:
除了开盘换片恢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