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显卡8800gt刷了几次bios,又放置了一段时间变成QuadroFX4700X2了

楼主(2019-05-21):
有一块老显卡8800gt,十年前的了,估计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刷了几次bios,又放置了一段时间,就莫名其妙地变成Quadro FX 4700 X2了。

刷回原来的bios也不管用。GPU-Z里面Device ID显示0619,nvflash刷的时候也提示显卡ID是0619。但是再次备份出来的bios和刷进去的bios没有任何区别。
据说这代显卡是用PCB板上的电路决定显卡ID的,莫非就是损坏了其中某个电阻或电容。
有遇到过相似问题的么?
GPU-Z和鲁大师截图如下:

下面的是以前刚拿到的时候截图:

这个显示是没问题的。

网友A:
G92芯片是有信号组合识别的,淘宝上好多假卡都是这个G92的功劳,垃圾显卡,我前段时间5元一张卖了好多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G92芯片是有信号组合识别的,淘宝上好多假卡都是这个G92的功劳,垃圾显卡,我前段时间5元一张卖了好多张

能详细说说信号是怎么一回事吗?

网友B:
原来的id是0611,你把BIOS的识别id改回0611试一下

网友C:
仔细看看背面可能有掉件。NV芯片的device id是背面的电阻识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id是0611,你把BIOS的识别id改回0611试一下

我是刷了原版的bios(ID是0611),但是没用。
刷了任何id的bios都一样,最终都是被认为是061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背面可能有掉件。NV芯片的device id是背面的电阻识别的

这种电阻貌似很小,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刷了原版的bios(ID是0611),但是没用。
刷了任何id的bios都一样,最终都是被认为是0619

看看bios芯片是不是坏了,刷进去没有覆盖.刷进去再读出来看看是不是刷进去bios,真是没见过这种怪事

网友:
10年前G92的老古董了,只要能稳定跑3D ,你管它是啥8800GT 9800GT 9600GSO呢。反而你这个专业卡QuadroFX4700X2还少见,收藏起来做个纪念。

网友:
大神真多。我还以为是软件升级后导致的呢

网友:
是我自己以前改过了显卡正面的一颗电阻,结果自己给忘了,抱歉啊
拆了散热器才发现的。
如下图所示,显卡正面有一片区域有几个并列的电阻:

我把第5个位置的电阻挪到第6个位置,结果显卡的id就成了0619

现在已经拆了那个电阻,没有焊回第5个位置,不过id已经改回0611了

网友:
技术是一定得学的……这招已经学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