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代南桥SR30W

楼主(2019-05-21):
小弟最新换了一个SR30W的南桥,蓝天主板原故障不加电。用风枪加焊南桥可以加电。然后过一会就不行了。又用有BGA焊接台加焊一次,又是过一会就不行了。这种基本可以判断是南桥故障吗。还有我没有刷BIOS过一会亮机了。是不是一定要刷BIOS才可以。南桥是同型号的

网友A:
换桥要刷BIOS,ME模块要重新验证,你以前没有换过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要刷BIOS,ME模块要重新验证,你以前没有换过桥吧

没刷能亮

网友:
现在看到这种类型的桥 基本 不换  买到假的  现在 好多芯片  都是假的  心痛

网友:
这种桥换了 必须要刷BIOS的

网友:
换桥要搞ME,,,,,,

网友:
换桥肯定要刷了

网友:
马云家买过3个这个桥  都没好。 之后就不大愿意换这个桥了

网友:
主板修好了吗 ? 我也遇到一样的机器了 主板也一样  我的问题是  待机0.10A  南桥热 打南桥阻值是0    准备换桥    你的南桥在哪家买的  能给个链接吗    网上坏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