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华硕官网6MBIOS合成为8M

楼主(2019-05-21):
今天修一台华硕的本,电流反复跳变,屏幕闪烁,就是不显示,怀疑是BIOS问题,搜论坛,没有这个BIOS,    那就合成一下试试咯,首先到官网下载最新版的BIOS,解压出来是一个6M容量的,再把机器本身的原机BIOS通过编程器读出来,再打开WINHEX这个软件,1.调出刚才官网下载的和编程器独处的两个数据,2.两组数据都拖到尾部,3调出计算器,4计算器选十六进驻计算,5。用8M的尾部值减去6M的尾部值算出一个值,6.在8M数据里选赚到偏移值这个选项属于刚才减出来的值点确定,7,点到6M数据拖到尾部最后的地方点右键选块尾部,再选复制,8,点到刚才转移偏移值得到的那个数值1F800,91F800第一个数点选块起始位置再点编辑里边的写入,10点另存为一个名字,11,用编程器写入

网友:
附上我官网下载的6M和我读出来的8M以及合成后的8M

网友:
所对应的机型型号是华硕机器,板子内存贴纸X456UVK,版号是X456UQK,,机器型号是F456UV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意思是不是修复头部?望讲解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意思是不是修复头部?望讲解讲解。

嗯,修复尾部
,我看的一个视频这样操作的,头部不一样,尾部一样,然后就替换尾部,个人觉得华硕的机器BIOS应该都可以这样操作,官网下载一个,然后这样合成一下,比那些工厂BIOS应该还要好用

网友:
6M官网的可以这样操作,但是不知道其他方法,再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收获,如有收获再发上来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刚才看啦一下我写的帖子,有些错别字,不好意思啦大家,估计有点难懂,大家可以百度搜华硕BIOS分离合成,里边有个华硕6M通过合成变成8M的视频,我也是看啦几遍才看明白的

网友B:
这个BIOS不能这样简单的做了,这个是6代以上的CPU,这样改了以后会对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不能这样简单的做了,这个是6代以上的CPU,这样改了以后会对不到的。

会怎么对不到?
我改完就能亮机啦,功能都正常呀

网友:
这个是在你机器什么是亮机的,换一个机器就不亮了。

网友(2019-07-22):
这个机器是头部一样,给官网BIOS加个尾巴,今天又遇到一个尾部一样给官网BIOS加个头的,华硕的BIOS官网下载的应该都可以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