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7447开机慢,开机后不充电艰难曲折维修

楼主(2019-05-21):
机型:DELL14-7447
板号:DA0AM7MB8D0
故障:客户说笔记本开机慢
测试,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8卡住了,等了2分子后跑上去亮机了,有时不亮,有时亮机但很慢,
心里美滋滋的,以为是BIOS坏了,直接拆机看到BIOS别人刷过,有焊膏,直接拆下来自信改了ME,开机0.3不显掉电,直接蒙蔽了,又连续刷了五六个BIOS都0.3掉电不显,我擦。干脆不亮了,那就维修把,心里有句MMP不知当讲不当讲。
量全板供电都有了。根据图纸的时序直接查SYS_PWROK有3.3V。下一步查PLTRST#平台复位只有0.3V不正常

这个是桥发出了,直接干桥,加焊一波。

开机直接亮机,开机速度很快。我天真的以为问题解决了,装机测试,开机提示适配器错误
进系统提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

用原装适配器也是一样,而且拔掉适配器还是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单独用电池开机,
开机还是提示适配器识别错误,进系统提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拆机修吧。这种情况直接查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

ACAV_IN实测插电源为高。插电池为低,正常啊,去EC那边查查,结果发现EC插电池电源都是高电平。

mmp一看D10没了,没了。少件了,一开始没注意。

二极管补上,电池开机时这个电正常为低了,美滋滋的装机测试,发现还是有问题
插电源开机还是提示电源错误,进系统提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拔掉电源显示电池电量正常了,单独用电池开机不提示电源问题了,但插上电源还是不充电。
先简后难,因为手上有充电芯片BQ24737直接换一个,还是不充电。这里插上电池测电感有没有波形就OK了,电感只有11V的电,没有波形。测量芯片条件都正常。

示波器测了一下这两条信号线都有波形,这个是EC检测电池电量等数据的,波形如下

那就排除了充电电路的问题了,接下来要查适配器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了,也就是戴尔的中间针PS_ID。测量这个信号电是3.3V,没有波形,正常这是信号是有波形的。
戴尔的中间针有0.4V左右的电,但插上电源,主板实测电压看下图,虽然有PS_ID3.3V但还是不正常

直代换PQ5 PQ6,插电池测量充电正常。测量PS_ID有波形,充电电感前端也是波形,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测一下。此电路正常电压如下,

久违的充电

图纸BIOS以及ME文件如下
ME    v9.0.31.1487

网友:
思路很顺 一点不乱 牛逼

网友:
直接把pq5 pq6摘了直连pq5,应该也是可行的

网友A:
辛苦楼主写了这么大的贴子,回果断加分

网友:
楼主编辑能力很强啊,学到了很多知识,加分了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很透彻,使别人一看就知道维修过程的来龙去脉。

网友:
这思路简直无敌了!!!稳准狠呐!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辛苦楼主写了这么大的贴子,回果断加分

兄弟你倒是给我加分啊,别光说不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倒是给我加分啊,别光说不练啊

兄弟啊,我手机APP看的怎么好给你加分呢,现在加了啊,

网友:
楼主维修能力很强啊,学到了很多知识,加分了

网友:
学习了,检测不到适配器查acin,且戴尔的中间针信号要有波形

网友:
这是让上家做了手脚吧。维修真艰难啊。这个桥加焊了能用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