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0.4 掉电, 待机0.02

楼主(2019-05-21):
这个本子原来是进水的,彻底清干净后OK ,交客户用了大楷一周后出的问题,刚出问题的时候是要按开机件好几次才能开机,现在是开机0.4 掉电, 所有电压都正常,PLRST 正常,SYs_pwrok 正常,后面该真么修?查哪里?

网友A:
PG要是都正常,并且主板无断线那你就只能加焊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要是都正常,并且主板无断线那你就只能加焊CPU了

我估计还是和进水有关系,现在只有一个个查时序了,查完还不对就只有加焊CPU 了

网友B:
看主板都被楼主干了一遍           还是没找到G点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学习经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主板都被楼主干了一遍           还是没找到G点

托你福,花了几天时间问题成功解决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耐心,时序查到最后几步了都~~~可以分享下维修经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托你福,花了几天时间问题成功解决了,

现在能够花几天修机器    就要给你加分    现在这个快餐社会   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干这个事了

网友:
修了那里  楼主可以分享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够花几天修机器    就要给你加分    现在这个快餐社会   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干这个事了    ...

客户可以等的前提下,有空的时候就拿来研究下,那个每天都看哦,其他笔记本要处理,如果客户要的急肯定就放弃了

网友:
可以学习经验了。。。。。。。。。。。。。

网友:
查一下各供电的对地阻值,特别是CPU的

网友:
估计哪里有断线忙看看各个pg正常么

网友:
主要还是围绕进水的地方 有断线 或者 腐蚀

网友:
哈哈哈哈哈,搞不定就上论坛来问,搞定了就闭不做声。

网友:
主板无断线那你就只能加焊CPU了

网友:
搞不定就上论坛来问,搞定了就闭不做声

网友:
苹果的机器要仔细看才可以的,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2019-08-17):
我估计还是和进水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