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主板屏线

楼主(2019-05-21):
求助:联想E440的这个主板屏线是怎么拆下来的,感觉像是焊在一起的,新手求教。

网友A:
按压卡扣 不是焊接到上面的

网友:
往后拔不行就往上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压卡扣 不是焊接到上面的

按压两边的那个的黑色的东西吗?昨晚按了一边,感觉要断。

网友:
捏住两边黑色的头,往上抠吗?抠过了,没抠下来,不敢再用力了。

网友B:
手指甲捏住左边和右边 往上提  就下来了

网友C:
扣住一角往上用力,没事,使点劲就下来了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C:
扣住一角往上用力,没事,使点劲就下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指甲捏住左边和右边 往上提  就下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