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

楼主(2019-05-21):
能点亮   点亮到进系统需要一分多钟  硬盘啥的都换了   估计主板问题     而且关机后屏幕已经熄了   主板灯和cpu风扇还通着电。   求助。。。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 ME供电有问题 要么过高 要么不出  你测一下 在桥边上的那个电感的电压是多少 正常是要1.05V这样的

网友:
摘下硬盘试,如果还这样刷BIOS,如果都干了当我没说,听楼上的

网友:
很好,思路不错,收藏了,学习了很好的经验,不错,不错。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