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5-ISK 不过隔离电路

楼主(2019-05-21):
           故障:无待机,公共端无电压。测量发现,电压没过隔离保护电路。公共端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测量隔离,PQ202 、PQ201、受控于:ACDRV.  实测电压为:0.2V。偏低。

ACDRV 是由充电芯片:BQ24780S 4脚输出。查BQ24780S,工作条件:28脚VCC:19V正常、6脚ACDET:2.8V正常。4脚ACDRV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把4脚连接的PR811电阻断开,还是一样无电压出来。以为是充电芯片BQ24780S损坏,订了2个全新的回来,装上还是一样故障。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附上此机的电路图。。。。。。。。。。。

网友A:
1.看看BST有没有电压
2.去掉PQ201看看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看BST有没有电压
2.去掉PQ201看看电压没有出来

PQ202、PQ201拆过,还是一样没电压。PC213、PC215这两个电容也换过,还是一样没电压。后级是无短路的。直连,绕过隔离管,是可以开机的。不过这样,电池不能用。现在想不明白,还需要那个条件,ACDRV才会输出高电压。

网友B:
查一下ACOK我碰到这个信号有问题他也不会过保护隔离

网友B:
BQ系列的条件是这样.供电  ACDET   ACOK   REGN  ACDRV  看看REGN有没有6V

网友C:
这一款公共点电压要接电池才出来的吧                       有接电池吗              电池坏了也会不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ACOK我碰到这个信号有问题他也不会过保护隔离

ACOK 是由+V3_3SB提供上拉,现在公共端都没有电压出来,这个也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一款公共点电压要接电池才出来的吧                       有接电池吗              电池坏了也会不出公 ...

兄弟,有这样的机吗?别误导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这样的机吗?别误导我了!

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认真跟你讲经验还不信,,,,,我之前就碰到过一台联想的,型号忘了,充放电芯片24780,,就是要接电池才出公共点电压,,偏偏我那台电脑电池还是坏的,,折腾了好久。其实就是电池坏了。拿去修电池那里激活一下充点电就好了。。。。

网友E:
装电池试试,有一款装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系列的条件是这样.供电  ACDET   ACOK   REGN  ACDRV  看看REGN有没有6V

供电:19V 、 ACDET:2.8V、ACOK:0V、REGN:6V 、  ACDRV:0V、 这个ACOK 应该是检测到公共端有电压,才会输出3.3V高电平的。

网友C:
24780 接电池         你到迅维网搜这几个字,,,多的我都不想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电池试试,有一款装电池就好了

试了,不行。单独装电池,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780 接电池         你到迅维网搜这几个字,,,多的我都不想讲了

谢谢兄弟提醒,这个机还真是没修过。

网友F:
REGN是否有6V,有换隔离管,换了不行去除C215和C213,另外有些转接头不行,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REGN是否有6V,有换隔离管,换了不行去除C215和C213

REGN 有6V ,隔离管没换,单独拆了两个隔离管,ACDRV还是一样不出电压。C215与213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780 接电池         你到迅维网搜这几个字,,,多的我都不想讲了

我这台,插了电池,接上恒流源,还是一样。只测到公共端电压16V左右。这是电池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EGN 有6V ,隔离管没换,单独拆了两个隔离管,ACDRV还是一样不出电压。C215与213换过,还是一样。

要换了,不是拆了。拆了肯定ACDRV达不到25V的。ACDRV是6+6叠加到19=25的一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换了,不是拆了。拆了肯定ACDRV达不到25V的。ACDRV是6+6叠加到19=25的一个过程。

好的。谢谢兄弟分析。明天叫顾客拿原装电源过来试机,看行不行。不行,就要订这个隔离管回来换。应该就这2个可能了!

网友:
会不会是PQ200常通了。

网友:
遇到跟你一样的情说,前面引脚与充电芯片正常情况下,查芯1与2脚限流电阻的阻值是否一致,一般是1.1几欧电阻,过了这关4脚百分之百输出25V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REGN是否有6V,有换隔离管,换了不行去除C215和C213,另外有些转接头不行,用原装电源试试

兄弟,一针见血。发了新的隔离管回来,装上还是不过隔离。然后,把PC215 与 PC213 拆掉,公共端19V终于有了!万分感激,困扰了几天的问题。

网友(2019-07-16):
雷神911也是bq24780s,要接电池才出公共点电压。 感谢楼上兄弟提醒。这机子折腾死了

网友:
这芯片还挺新的 还没遇到过

网友G:
昨天遇到了15isk 也是一样的情况,PQ202不输出主供电,只有2.几V ,来回跳变,我也没有查具体的,直接拿掉PQ202直接拉线,以为不能充电,结果充电没问题。邪门了不

网友(2019-08-19):
有些机器必须接上电池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隔离要上电池才可以过  而且电池还要必须有电  不然隔离也过不了  你可以强行拉通第一个隔离来充电

网友(2019-10-15):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的板子 跟你的问题 一样哦

网友(2020-01-16):
引用 网友G:
昨天遇到了15isk 也是一样的情况,PQ202不输出主供电,只有2.几V ,来回跳变,我也没有查具体的,直接拿掉P ...

没有返修吗》  这样也可以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D:
兄弟,一针见血。发了新的隔离管回来,装上还是不过隔离。然后,把PC215 与 PC213 拆掉,公共 ...

为什么我把那两个电容拆了根本不行

网友:
这个好像要插上电池才可以的哟

网友:
装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这样的机吗?别误导我了!

看来你修的机子真少。怎么没有呢,我都修过很多了,就是要接电池才过保隔的。

网友(2020-07-09):
我今天搞一台华硕FX86F,也是这个充电管理芯片,单独接外面适配器也是不出公共点,3,5V也没有,接电池就是正常的。这个BQ24780S,就是要配合电池一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这样的机吗?别误导我了!

这个机确实要接电池才过隔离,刚修一台确认的

网友:
我有台华的机器 公共点和ACDRV 只出来几秒就消失了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见过论坛有人说这充电芯片的要插电池才会过保隔

网友(2020-08-25):
引用 网友C:
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认真跟你讲经验还不信,,,,,我之前就碰到过一台联想的,型号忘了,充放电芯片 ...

你的是联想的什么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认真跟你讲经验还不信,,,,,我之前就碰到过一台联想的,型号忘了,充放电芯片 ...

外星人我修道一款 用的这个芯片需要节电池才能出来公共点电压
这兄弟说的是实话,没骗人

网友(2020-10-07):
引用 网友C:
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认真跟你讲经验还不信,,,,,我之前就碰到过一台联想的,型号忘了,充放电芯片 ...

一样一样,跟你一样碰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情况,也是浪费了时间修,后来想想他电池0V,隔离肯定也检测不到有电池,可能不会过,,就人为加电压给电池激活一下,就好了。电池有电了隔离保护就过了。。

网友(2020-12-21):
用电池可以开机 插电源没有公共电压 4脚没输出 我的是25脚pr804开路

网友:
为了这点下载分 我太难了

网友:
一样的机子,接可调电源AD+有4V左后跳变,接上电池和原装充电器一切正常

网友(2021-03-21):
引用 网友C:
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认真跟你讲经验还不信,,,,,我之前就碰到过一台联想的,型号忘了,充放电芯片 ...

确实是这样的。这机器要装电池才出公共点电压,我用镊子短接一下PQ202 就能开机,后来把电池电充好 就能出待机电压了,真是神奇的机器

网友(2023-07-28):
高手太多,看来理论和实践,还是要相信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