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血染江湖误杀忠良!

楼主(2019-05-21):
     接到联想昭阳E47A的机器一台。客户说花屏。拿到机器一看有A卡的标,心想捡钱了。开机一看分屏,我说这有可能是屏坏了。客户说有时是这样,有时是花的。打发客户走了,拆下屏一看还是分屏,重启一下就花了。然后拔掉电池。看电流挡在了1.4几,心想还是显卡,还是要去干显卡。。快速拆下机器,往BGA上丢。等待板子冷却了。装好板子一看还是分屏。开始怀疑屏线了然后装上屏打值ROBSON_LVDS_DDCCLK_R的值和ROBSON_LVDS_DDCDAT_R的值发现正常。 然后又去屏接口去看 一个个引脚打值发现正常的。然后又开始测电压3V正常,有时候LCDVCC电压在跳。然后追查。查到是经过Q1转换过来的,有时候有3V,有时候只有2.几V 检查Q1发现正常。然后检查Q1的各个电压发现Q1的G极电压有时候只有12。几V没有完全的15V。检查R33正常两边都有15V其它相连的元件也正常。后来打R33到Q1的2角是不是有不良,发现有断线,动下板子又不通了,不动又正常了,懒得飞线去检测了。直接去掉Q1取下时发现2角焊盘确实断线了。直接直连3角和1角。在测试也不花屏和分屏了。装机好了丢一边测试了。最后是亮机图 误杀了显卡屏和屏线这些忠良!

网友A:
LCDVCC电压不稳定引起分屏花屏,这机子的历史也挺悠久了吧……

网友B:
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C:
屏供电造成六分屏      少见啊      学习了

网友D:
我遇见过几台都是断线,风扇那一块容易受潮断线

网友E:
标题成功吸引了我进来~~~~~~~~~~~~~~~~~~~~~~

网友F:
屏供电电压不稳定,造成花屏,分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
直接连的话,电不是跑的快?

网友H:
屏供电不足,咋会造成花屏和分屏呢,确实容易误杀

网友I:
直连的话不受控了把?

网友J:
大侠也不能太冲动,A点中奸多,也不乏忠良。西门吹雪不是西门庆之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VCC电压不稳定引起分屏花屏,这机子的历史也挺悠久了吧……

是的!电压不稳定既然花屏和分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几台都是断线,风扇那一块容易受潮断线

老司机啊!就是风扇哪里那部分,这车开的路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供电不足,咋会造成花屏和分屏呢,确实容易误杀

确实,误杀了很大一片,显卡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连的话,电不是跑的快?

是哪个地方断线了,不想复杂修就直接直连了

网友K:
不管结果如何  12V左右是完全正常的    焊盘下面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管结果如何  12V左右是完全正常的    焊盘下面断了

是的,焊盘下面断了,不想复杂维修了,直接直连了

网友L:
屏供电电压偏低导致时好时坏,导致的问题

网友M:
厉害厉害  所以啊  维修最重要是就是仔细

网友N:
LCDVCC电压不稳定引起分屏花屏,LCDVCC电压起什么作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倚楼听风雨,淡看江湖路                                                                               ...

江湖路漫漫,一直在前行,高手宗师是用寂寞堆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精彩,就是有电点怀疑,故障现象没有图片修好有图片???????、

故障现象,没来的急拍!事情太多太忙。最后一张是修好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供电电压偏低导致时好时坏,导致的问题

是的!也是遇到的很经典的故障!误杀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侠也不能太冲动,A点中奸多,也不乏忠良。西门吹雪不是西门庆之辈

误杀了,经典故障!一贯惯性ATI显卡就去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连的话不受控了把?

不会 的,正常使用测试,不用怕!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供电电压不稳定,造成花屏,分屏,谢谢楼主分享

经典故障,值得分享,大家都是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题成功吸引了我进来~~~~~~~~~~~~~~~~~~~~~~

下次我去写维修间的故事多买几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造成六分屏      少见啊      学习了

经典故障,很容易误杀显卡的!刚好也是A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是这样。。。。。。。。。。。。。

这个故障经典吧!很让人疑惑和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厉害  所以啊  维修最重要是就是仔细

是的,粗心和大意了,也是一个思维惯性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N:
LCDVCC电压不稳定引起分屏花屏,LCDVCC电压起什么作用?

应该是屏供电之类的吧!具体没去研究,

网友:
感谢感谢!大家互相学习而已,经典故障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江湖路漫漫,一直在前行,高手宗师是用寂寞堆起来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汝将上下而摸索。。。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路漫漫,其修远兮;汝将上下而摸索。。。

摸索,不敢,维修之路源远流长,造诣深奥。需要自己领悟与探索!此道之大!

网友R:
谢谢师傅分享!搜藏下!感谢分享

网友S:
老板这机器就是亮了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摸索,不敢,维修之路源远流长,造诣深奥。需要自己领悟与探索!此道之大!

此道之大,眼不能窥其万一,脚不能衡量其分毫,唯有慢慢摸索,操作于手,感受于心,双管齐下,渐入佳境,方能愉悦身心,厚积薄发,令自己和客户都心满意足。。。

网友T:
这个修的思路真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此道之大,眼不能窥其万一,脚不能衡量其分毫,唯有慢慢摸索,操作于手,感受于心,双管齐下,渐入佳境, ...

吾辈之人应该竭尽全力,不有所留余地,把经验技艺发挥到极致,最求技术不畏阻难!技术无止境,人力有限,在时间和岁月中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S:
老板这机器就是亮了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

很容易误杀啊!这个机器,太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谢谢师傅分享!搜藏下!感谢分享

互相学习!经典故障!拿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修的思路真是清晰学习了

一般啦!刚开始也是误杀了一大片!

网友U: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U: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一般啦!,还是也是误杀了很多!显卡都干了

网友V:
我遇见过几台都是断线,风扇那一块容易受潮断线 ,比较少见

网友W:
这种误杀的确是意料之外的事

网友X:
就想知道后继怎样,谢谢分享。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种误杀的确是意料之外的事

很经典的故障,难得一见啊!确实惯性误杀

网友:
引用 网友X:
就想知道后继怎样,谢谢分享。支持原创

帖子中已经说明了最后的结果了。你没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遇见过几台都是断线,风扇那一块容易受潮断线 ,比较少见

台式机没有遇到过!,笔记本遇到的比较多,风扇腐蚀断线的

网友Y(2019-07-13):
楼主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连写帖子都这么精彩,虽然走了弯路总归还是修好了,从此逍遥江湖有个完美的结局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连写帖子都这么精彩,虽然走了弯路总归还是修好了,从此逍遥江湖有个完美的结局 ...

瞎写的瞎写的!

网友Z: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逻辑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逻辑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一般一般啦!随便瞎写!

网友:
这个分屏的经典案例值得学习,感谢了

网友:
修机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AA: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随便瞎写

网友:
进来看看帖子,今天刚修好一台这型号的笔记本,屏线烧糊了。。。。。订排线中

网友AB:
看来是一波三折呀,修机的不容易呀

网友AC(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大家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看来是一波三折呀,修机的不容易呀

是的,误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