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PC电源IC的资料你们有吗?主电源输出电压很低

楼主(2019-05-21):
左边这个IC是YX339 下面那行是S7500,右边那个IC是CHMC S7400下面那行是B494
这个电源辅助电压正常,主电源输出电压很低,黄线2.4V,红线0.9V,橙线0.5V,没PG,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这 垃圾  电源 有修的意义?

网友B:
这个东西比较危险(高压),不要随便去玩,你这个东西就几十块钱,犯不上自己去搞。

网友C:
339跟494,半桥电源经典造形,494就是TL494,可以用7500B代换,电路脚位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9跟494,半桥电源经典造形,494就是TL494,可以用7500B代换,电路脚位不变

谢谢你!我想掌握这个技术,再进而学修主板显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 垃圾  电源 有修的意义?

有,先学这个简单的,不为了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比较危险(高压),不要随便去玩,你这个东西就几十块钱,犯不上自己去搞。

我有隔离电源和串有灯泡,这样应该没有触电的危险了吧?

网友:
先粗的量一下电感之类的通断情况,然后考虑扇热片边上的小电容容量是不是变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先学这个简单的,不为了挣钱

有这闲心的话,建议你淘宝购买刘坚强的电源维修视频,对这种老式半桥电源他讲的很仔细的,适合新手,我看了一点,没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闲心的话,建议你淘宝购买刘坚强的电源维修视频,对这种老式半桥电源他讲的很仔细的,适合新手,我看 ...

谢谢,我正在看他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