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扩容

楼主(2019-05-21):
买了个8Y黑盘回来刷机爱思百分之15报错不亮  原硬盘装上好的  就是64的装上不行 硬盘用在手机板子上测试也没问题  请教下大神是不是8Y硬盘不兼容IPAD5?

网友:
用海力士的试试

网友:
ipad5挑盘,有时换几个都不行,用海力士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A:
8Y就是海力士的盘,ipad5用没问题的,8Y白盘都可以,应该是mlc的硬盘ipad5都支持,用艾普格式化底层,新建底层,再试,应该是底层没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8Y就是海力士的盘,ipad5用没问题的,8Y白盘都可以,应该是mlc的硬盘ipad5都支持,用艾普格式化底层,新建 ...

今天又找了个8P白盘和闪迪64黑屏 刷机百分之20报错  无语了

网友:
如果是艾普写的底层就有可能是艾普版本问题!最新版现在写iPad6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