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APD5不装硬盘刷机亮

楼主(2019-05-21):
IPAD5二修机 不装硬盘能刷亮 装硬盘刷不亮 不扣屏可以正常刷机 刷完扣屏开机就不正常开不起来
刷机
硬盘

网友:
把硬盘边上的那个小芯片焊下来,重新装,这里短路就会出现装屏不亮,不装屏正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