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联想一体机B320

楼主(2019-05-21):
小白上路多多关照哈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一体机描述是不进系统,本以为是系统问题就准备做系统了,可是进PE一看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于是就开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简约而不简单的主板
不多说电源看电流
开机掉电
怀疑短路保护了查了六大待机电压查了供电信号
这时想起了师傅的一句话“故障最小化"
所以拔掉所有外设裸板开机
果然
电压就上去了
现在逐一排查
发现了硬盘链接线的问题所有开始测量

发现短路
一开始发现硬盘这里有问题的时候心想难道是硬盘烧啦
往接口看
之后换了线正常开机
总结维修还是要有维修思维和过硬的理论知识
小白上路多多支持啦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楼主把电压和电流的搞清楚的好吗。

网友B:
这款机子的硬盘线容易坏  通病的不能再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楼主把电压和电流的搞清楚的好吗。

小弟不才,初来乍到,多多关照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的硬盘线容易坏  通病的不能再通病了

小弟才入行多多指教啦

网友C:
不错有思路维修路加油学习哦慢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有思路维修路加油学习哦慢慢

感谢大神评论加分,感谢支持

网友:
这个硬盘接口容易坏,收藏了,学习了很好的经验,不错,不错。感谢楼主

网友D:
先简单后复杂,硬盘接口坏了,思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简单后复杂,硬盘接口坏了,思路正确

小弟不才多谢支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