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屏幕不亮

楼主(2019-05-21):
联想一体机集成显卡,开机屏幕不亮,电流0.8A,风扇转,检查电路发现视频控制芯片的背光脚无信号,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下一步该查什么?是BIOS吗?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我记的联想有几款都有一个很小的BIOS,128K还是256K忘了,这个BIOS出问题就会0.8A不显,然后,主BIOS试一下,要是很老的机器,可以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B: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的话就加焊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C:
人家都说是集成显卡,你们还说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我记的联想有几款都有一个很小的BIOS,128K还是256K忘了,这个BIOS出问题就会0.8A不显,然后, ...

联想C340, 板号CIH61S1 VER1.0。
以下纯粹为了凑齐数字,请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的话就加焊显卡或者北桥

只有南桥的,没有北桥。............................................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支招,论坛人气很活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说是集成显卡,你们还说加焊。。。

emmmm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