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惠普6531s主板问题,主板奇怪问题,开机卡顿,

楼主(2019-05-21):
这个机器是同行送来的,开始是屏问题,白屏,后来换个屏显示OK,正常了。但是感觉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
开机只要是显示了,就会卡顿现象。在BIOS界面,按TAB换格键感觉还是一样卡,反应稍微迟钝了一秒的样子,进系统进不去,特慢。
不行啊,没法交差,跟同行说换南桥,OK,同行么,那就80把,毕竟是要上BGA的。同意了。好了收钱,不好不收这80,头大了,还是不行,
南桥换了。CPU换了,内存换了,BIOS,换了(包括BIOS芯片,和程序)还有也把屏去掉了,直接外接,还是一样情况,这就纳闷了。真的是要我玩大的么。换显卡,北桥。ec。大家说一下,我这可值当的了呢,14的LCD才报价150,我这搞起来可亏的慌。还是咱们不图钱,为了寻找一种成功的感觉,刺激,那份激情,搞还是不搞呢。
老司机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给针对性的分享下经验。真不要求是一样的机型,只要问题类似,情况解决的方法分享下。OK。兄弟感激不尽,让我稍有点弯路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
兄弟,你不图钱可把图钱的给折腾倒闭了

网友:
兄弟,你不图钱可把图钱的给折腾倒闭了,就为验证一句话我能修好的!

网友:
最总的低价只会搞死自己。。。。。

网友:
实在不想在这个机子上找钱就到 X X去望一圈,这机子也有点岁数了;既然把价格压下来了就用不着费太多时间。

网友:
原装电源试一下,HP DELL有些机型不用原装电源跑不起来,就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
现在一台机子没有150都不想拆了  现在钱好难赚哦  再说了 现在电脑没以前那么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或者把硬盘换一下?

网友:
换个都换了。怎么修啊........................

网友A: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

网友:
我真是服气了,估计你们也想不到了。

总算是搞定了,你们知道么,一般同行是不会把电源适配器带来的,因为咱们有的是可调电源,有的是备用的同类型的机器的原装适配器测机器的。我昨晚上就考虑到了可能用它本身自带的适配器试试看吧,早上找时间过去拿的。晚上才有时间把它插上测了一下。
guo
果不其然的结果。机器板子是好的,在我手上折腾了那么大一圈。它自带的适配器。到此结束。这是惨痛教训啊。经验比技术知识更重要。一样各位修友们引以为戒。类似问题可以想到我这经验。谢谢大家,让你们操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

看我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