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笔记本没声音

楼主(2019-05-21):
系统是win764位.用适配器开机有声音.用电池开机会出现没有声音。安装win10系统用电池开机会有声音

网友:
楼主检查下驱动哦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呢,用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A:
应该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最坏的结果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最坏的结果是声卡芯片坏了

换个固态硬盘和安装正版win7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