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合成宏基 E5-471G BIOS

楼主(2019-05-22):
    今天修个本本 宏基 E5-471G ,故障现像为上电电流0.6到0.55之间跳,测BIOS芯片CS脚一直跳变,直接怀疑BIOS坏。本想偷个懒在论坛下个BIOS刷刷,结果下了好几个不是不亮机就是无线网卡用不了或是找不到有线网卡,或是没有声音。这问题就明了了,就是BIOS引起的。
通过论坛贴子发现宏基E5-471G这个本本有很多小型号,虽说PCB板号都是DAOZQ0MB6E0 REV:E  但硬件配置各有不同。有的是5代U;有的是4代U;有的是820M显卡;有的是840M显卡。从论坛下的BIOS刷了之后各种问题,估计小型号不同不光是CPU与显卡不同,有线无线网卡与声卡也有可能不同。

偷懒不得,只好自己合成个。

     在官网下载1.25版BIOS,分离后得到两个UEFI固件(官网BIOS只有UEFI固件)
用UEFITool分别查看两个UEFI固件中的CPU微码,发现其中一个与备份BIOS中的CPU微码相同;

     官网分离的UEFI固件有多余的字节,需要用WinHex去掉。先用UEFITool打开官网分离的UEFI固件,拉到最下面,找到卷顶文件volume top file ,卷顶文件后面的数据就是尾部多余的数据,查看偏移量,用WinHex去掉。然后用UEFITool打开原份BIOS,导出UEFI固件,查看UEFI固件大小。从刚去掉尾部多余数据的官网分离UEFI固件的尾部向前选取同样大小的数据,复制为新文件,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真实的UEFI固件。

用工具查看原板备份的BIOS发现ME是9.5.30.1808 1.5MB版,准备好同版本纯净ME固件。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Insyde的BIOS用intel ME固件管理工具怎么也合不上,只好用WinHex手工合成了。

手工合成就比较麻烦,
    先从原份BIOS中提取主板的序列号与UUID等信息到分离好的UEFI固件中,再把新生成的带序列号等信息的UEFI固件合成到原备份BIOS中;
   下一步就是合成一个纯净的9.5.30.1808 1.5MB版的ME固件.合成ME固件后,对ME固件结尾到UEFI固件开头的所有字节填充FF以清除ME配置数据;

合成时主要是要掌握好ME固件与UEFI固件的起始偏移量,一般直接采用UEFITool来查看。

我这个机型小型号是 E5-471G-39TH

配置是 I3-4005U 840M独显  板号DAOZQ0MB6E0 REV:E

小型号与配置在C壳标贴纸上.

下在附上合成好的BIOS,只要是这个小型号,刷后不会出现找不到网卡声卡等问题,亮机图都不发了。
宏基 E5-471G-39TH I3-4005U 840M独显板号DAOZQ0MB6E0 REV:E(合成)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勤劳致富,我不会合成这个东西哈哈哈,一般都去买

网友:
                                   合成的BIOS

网友:
感觉写的很详细,不知道自己操作一下能不能做出来,感谢分享

网友:
宏基的序列号怎么找求解

网友:
楼主可以加我个qq请教一下。怎么合成分离BIOS的么。1272592621

网友:
自己手工合成 。厉害

网友:
我很久没有合成bios了,即使弄一下,也是直接替换备份bios里面的uefi固件,me一般不会坏。另外,官网找bios时,用序列号去搜索对应的bios,就不用在winhex里面改序列号了

网友:
勤劳致富啊  我根本弄不来  技术不行啊

网友:
再详细一步一步来就好了,有些没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