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A1466暗屏维修

楼主(2019-05-22):
     故障如题
   拿来时开机屏幕隐约可以看见苹果标志 ,拆机,测量

升压芯片开启信号一端为8V另一端分压电压为0V,感觉芯片拉低了开启, 直接换掉了升压芯片,

换完之后,8V直接没有了。。。。Q7706没有导通,看来还有别的问题,接着测量

Q7707两个开启均有电压,但Q7706控制级依然没有分压,

换掉Q7707故障解决。。。。。。

网友:
牛皮了老铁

网友A: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背光供电管没有导通引起暗屏,谢谢分享

网友:
背光供电管没有导通引起暗屏,这是通病吗,还是偶尔出现。

网友:
这个貌似通病的,不过苹果的料件比较麻烦,最好有备用料板最好了,

网友:
背光电路出问题这个三极管大多不保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之前遇到一个没敢动

网友B:
这机器进水基本必烧屏幕升压芯片 ,修过好多片,

网友:
学习了,背光供电管没有导通引起暗屏,这是通病吗,还是偶尔出现。

网友C:
这个貌似通病的,不过苹果的料件比较麻烦

网友D:
一般修不好就直接改了,查电路麻烦

网友:
背光供电管没有导通引起暗屏                                `

网友:
学习了以后直接换了这个管子

网友E:
这个不是通病,通病是开启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通病,通病是开启不出来

是的,通病帖子看了一下,不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修不好就直接改了,查电路麻烦

改电路简单吗,还没有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通病的,不过苹果的料件比较麻烦

这个不是通病,通病是开启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进水基本必烧屏幕升压芯片 ,修过好多片,

我还没有修到过进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吗,。。。。。。。。。。。。。。

这个不是通病,通病是开启不出来

网友F:
这是通病吗,。。。背光供电管没有导通引起暗屏

网友G:
这是通病吧,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通病吗,。。。背光供电管没有导通引起暗屏

这个不是通病,通病是开启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通病吧,又学到一招

这个不是通病,通病是开启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