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无铃声无外放故障维修

楼主(2019-05-22):
昨夜修一无铃声,打电话无声故障,更换主音频ic后,打电话有声音,外放还是没声,机主确认之前是好的,只是看视频发热死机,随即先后更换小音频、铃声大电感、电容,期间黑触摸之前被动过,重喊焊黑触摸,均无外放,一测声音就死机重启,最后怀疑尾插问题,不插尾插,发现不死机重启,更换尾插后故障解决。由于机主说刚刚在别的师傅那里更换过尾插,这次就把尾插忽略了,看来修手机谁都不能信,还是要信自己。最终确定故障点:大音频损坏加尾插损坏。

网友A:
高手啊,请问这种芯片四周除胶露铜的话需要上绿油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请问这种芯片四周除胶露铜的话需要上绿油处理吗

漏铜最好处理,胆大心细的可不用

网友: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

网友:
能自己动手,就不要站外面的了

网友:
一般先大音频。看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