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打印机维修不开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22):
       如题。接手一台HP 1020机器,本来也是不开机的,量了几个对地阻值和保险,用表检测熔断器电阻无穷大说明该管子烧毁,窃喜中,心想更换一3A保险就修复OK。装好是可以正常开机了,可是连接电脑驱动上不了,用排除法,换到另一台已经安装好1020打印机驱动的电脑上,依旧是无法安装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到打印机,但是就是上不了驱动,提示不需要更新),换了几台原先有安装1020打印机驱动的电脑,都是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常机器打开机盖,机器上的绿灯会变成红灯并闪亮,警告顶盖已打开。但是它这台机器就算是打开顶盖,也还是亮绿灯,以此判定先排除激光高压板的问题。但是最无奈的时刻出现了,当我把放在仓库里一台旧的1020拆下激光高压板的时候,没有注意看到排线的金手指已经整个翘起来了(没仔细根本看不出来),替换后,只听电源板,不像原先一样正常开机,而是先有一阵电流声,最后“啪”的一声响,直接罢工了拆机。现在换回原来的激光高压板也不开机了。这时通过观察发现和开关管K2700相连的R523色环电阻烧坏,换了一个上去,还是烧。没有思路修下去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啊。主要是后面不知道该怎么查?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