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沙雕机子不充电

楼主(2019-05-22):
客户把笔记本拿过来问题是充不进电 OK 招呼客户走了之后  进系统  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之后换了一个电池试试   还是没检测到电池  OK  拆机  上来直接就换了充电芯片 BQ07A  换了之后  装电池  待机电流0.11A  心想是不是短路的  之后开机  发现不触发了  拔掉电池  待机电流恢复到了0.01A   开机  OK 显了  之后拿了个新电池  奇迹出现了   发现可以充电了   然后开机   我靠  怎么又不触发了   之后又把 PU4002  PU4001  PU3801  PU4005  PU4004  都换了  啊 头痛了  还是一样的  现在没思路了  求助论坛的各位大佬  帮帮我  还有什么办法。。。附上图纸。。

网友:
菜  你看看充电芯片  脚位接触怎么样

网友:
换了充电芯片后,故障变成上电池不触发了,还得换个芯片继续确认芯片还坏再查吧

网友:
这个,上来就换充电芯片,当时应该量下工作条件,你换了之后都没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