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6-i78154s2

楼主(2019-05-22):
待机20ua
能开机,CPU供电mos管非常烫
电流偏大,2.3a
之前正常,因CPU风扇忘安装,过热直接黑屏
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A:
这个待机电流 u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不要随意发图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待机电流 u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不要随意发图哦 )

已经好了,待机电流还是那么多,但亮机正常,CPU也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