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5-22):
华硕B85M-K -F不通电问题都差不多的维修思路。
直奔主题,不通电维修。
不通电先查待机3.3正常不,正常查IO 5532的31脚与PSON 好像是14脚。一般阻抗为10左右,中间有接1个电阻的。属于正常。
都正常查桥边上的电容, 3.3V  1.05V有没有,以上正常干IO 5532。
我最后是干IO干好了。。

网友A:
相互交流,最近在研究B85-PRO  GAMER

网友:
这个5532小IO是遇到几个坏的 ,也是不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互交流,最近在研究B85-PRO  GAMER

PRO gamer 这个板子还没遇到不触发的 都是不跑码的  ME供电通病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O gamer 这个板子还没遇到不触发的 都是不跑码的  ME供电通病

ME供电是通病,这个不用交流了,我有10几个这板子没搞定。
都是换了ME供电芯片之后出现的问题。很奇葩,还没研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供电是通病,这个不用交流了,我有10几个这板子没搞定。
都是换了ME供电芯片之后出现的问题。很奇葩, ...

那是不跑码??还是什么?有什么症状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A:
ME供电是通病,这个不用交流了,我有10几个这板子没搞定。
都是换了ME供电芯片之后出现的问题。很奇葩, ...

ME具体指的是哪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O gamer 这个板子还没遇到不触发的 都是不跑码的  ME供电通病

我这pro gamer不触发,IO的SLPS3没有电压,短接开关也一样,查过南桥待机电压都正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pro gamer不触发,IO的SLPS3没有电压,短接开关也一样,查过南桥待机电压都正常呢

新塘的NCT  ioNCT553x的型号好像也爱出问题 不触发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可能换了IO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塘的NCT  ioNCT553x的型号好像也爱出问题 不触发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可能换了IO就行

可pro gamer的io型号是NCT6791D吗,没试过换io,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pro gamer的io型号是NCT6791D吗,没试过换io,有机会试试看

如果是大个头的 那是不容易坏 小个头的NCT才容易出问题  不触发就那么几个条件 都有点位 查一下不行就过了呗  现在替代的板子也不贵 你要研究就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大个头的 那是不容易坏 小个头的NCT才容易出问题  不触发就那么几个条件 都有点位 查一下不行就过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