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开机掉电 刷这个bios 解决问题

楼主(2019-05-22):
联想310开机掉电 刷这个bios 解决问题   版号附件有

网友:
可以的,秒亮。希望以后遇到更多的这种机子

网友A:
掉电刷ec,就是捡钱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刷ec,就是捡钱的机子

这个不是EC的程序,这个机器的EC程序没有那么大,在这里

网友:
有问题  还是先刷BIOS是对的   这钱必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