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554N艰难维修

楼主(2019-05-22):
前2天接了台华硕PRO554N 版号P2540NV 据客户说是昨晚上还能开机,第2天就不能开机了,通电待机电流偏大0.01.报价后拆机,发现EC烧了个包,测EC短路已经损坏!EC型号是IT8995E 128,当时也不知道这个ec带不带程序。先在华硕料板上找了个EC换上去开机电流跑到0.38,有跳变接外接显示器有现在。插上屏线,暗屏??,拆掉屏,换张好屏测试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板没有点位,没有图纸,在屏线接口旁边测测发现好像少了个3.3V 测到大的那个6脚芯片 6脚有3.3V 3脚0v ,3脚直接到拼接口,先飞一根线过去测试还是一样的结果。后来发现 这个小的6脚芯片烧掉了,再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开机亮屏。刚刚装上再开机后,开不了?什么鬼,又拆开发现EC又烧了!!没有办法,没有芯片了,只能发货了,在TB上买了2个,卖家说是要带程序的,到货后换上EC测试发现屏幕动一下就没有显示了,动一下又有。拆开屏幕后发现屏线有问题,屏轴接口处,屏线烧黑了,3根线搭再一起了,看了这个才是第一现场!,屏线处理好了后装机测试一天。没有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现在发帖的都是好人啊

网友:
哦,看来屏线确实是引起整场“血案”的真正原凶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好被楼主发现,不然真的修起来太折腾了,一换上就烧那是特头疼的事情

网友:
烧坏好多芯片哦,技术很厉害哦,不错的

网友:
危险啊还不是19V的那根线串过去,不然问题又能大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最折磨人,感觉能修好,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屏线也能引起烧芯片,真的想不到

网友:
屏线短路引起屡烧ec,究竟是那一根线,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换上就烧那是特头疼的事情
·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
多发一些这种帖子   很喜欢看   阵亡了两个EC  成本有点多啊

网友:
屏线3.3v供电,以及屏供电en,pwm,亮度控制都是ec控制,当然容易烧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这个EC到底带不带程序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联想小本也是烧的EC和待机3.3V芯片,发的带程序的EC和原厂芯片换上开机了,装上后动了屏轴处又冒烟了,EC和待机芯片再次烧,而且这次连带屏都冒烟了。
成本太高顾客放弃了,我还赔了EC真是小问题引发的血案啊,我把屏线拆开了看到也是有断了几根,动屏轴时候会短路。坑人啊。

网友(2019-07-24):
我就想知道这鬼EC有没有程序在里面

网友(2019-09-16):
晕,楼主你说了半天,这个EC到底带不带程序还是没说。。。。。。。

网友:
ASUS的就是这样烦人  整个图纸还要个点位图  麻烦的很

网友:
照楼主的意思这个EC应该是不带程序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