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LA-7981P反复重启

楼主(2019-05-22):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G480,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不开机。
客户走后裸板加电,电流0.2到0.8反复重启。测量除了集显供电外,其他电压都有。
上论坛看有刷BIOS好的,下载了一个BIOS刷后还是一样故障。
再测CPU供电芯片,发现10脚没有电压

再看板子背面掉了个电阻,动了一下掉了,焊盘也没了。从PL901飞线到第10脚,开机电流0.2重启,
有时能上到1.0,停2秒掉电。刷回原BIOS后OK。
原始故障就是CPU供电芯片10脚断路。

网友:
秒杀啊,技术不错

网友A:
这个10脚没有主动电是必查的,很多CPU供电都是缺少这个主供电不出的

网友:
哇,这种故障机率很少见啊,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B:
测量除了集显供电外,其他电压都有:没这个电压怎有cpu供呢?其他电压都有,怎回事?不解

网友:
换PCH吧,以前修过好多,或者看看哪里进水了呢?

网友:
还有人说通病?我要笑了,哎估计贴子没看吧

网友C:
很少会去注意这个脚的电压,容易判死刑

网友D:
这个脚是不是电流比较大才烧坏的?

网友:
反复重启故障都比较难修,楼主秒杀,厉害。

网友:
有CPU供电       估计就认为CPU供电好的  就绕圈了

网友:
很细心   掉电阻都能看到  维修底子很厚啊

网友:
这种问题 细心检查 很快就可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除了集显供电外,其他电压都有:没这个电压怎有cpu供呢?其他电压都有,怎回事?不解

1 2脚有电压,CPU供电产生了

网友:
也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0脚没有主动电是必查的,很多CPU供电都是缺少这个主供电不出的

CPU供电有,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会去注意这个脚的电压,容易判死刑

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脚是不是电流比较大才烧坏的?

是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