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1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9-05-22):
如题 拆下后量得5V 3.3V 1.5V 1.05V均正常 无CPU电压输出,查得CPU EN信号是由VCCIO提供基准 量得VCCIO无电压,VCCIO电压由1.5V经QPQ21转换而来,QPQ21由UPU10 7脚控制, upu10型号是AS324 一个四路运放 7脚由5和6脚控制,量得5脚的电压通电瞬间无变化而RPR159的另一端3.3VSB正常,再往前由QPQ17控制

QPQ17 2脚接地 1脚由QPQ41控制,

QPQ41 2脚也是接地 也由1脚控制 量得1脚在通电瞬间有1.05V的电压变化而3脚的电压始终都是4.98V无变化,问题找到了,直接开轰 找个华硕板子上的T04换上
开机VCCIO CPU电压都出来了,修复完成 交货.

网友:
通病了,直接拆掉qpq17就可以了。只要qpq14那边控制级正常就行。方便不担心因为上拉电阻变质引起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拆掉,让EN一直为高,懒的跑线路

网友:
强行让EN一直为高,感觉更加方便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拆掉,让EN一直为高,懒的跑线路

是没有VCCIO这个电压, 拆QPQ17应该可以 还好有点图不然也难查

网友:
很厉害 学习了 这个主板遇到基本直接换不会

网友B(2023-02-23):
拆了开机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