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J 不触发

楼主(2019-05-22):
华硕K550J 不触发,拆机把休眠开关拆百分百可以。通病来的。修了好多台了
华硕

网友:
联想的也是有一个机器,拆休眠管包好

网友:
是开关漏电了吗?拆了不影响其它功能吗?

网友:
这个貌似通病的,

网友:
看来这个霍尔器件这么爱出问题哦

网友:
感谢这些设计,不然那里来这么容易的钱赚啊

网友:
不触发就百分百跟休眠开关有关系这太武断了吧

网友:
ASUS的什么都有可能,还是要测试LID以后再决定

网友(2019-08-16):
说百分百和绝对这个两个词本身就是不负责的,什么事情都没有百分百,我的不开机就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爱出这个毛病,修到过几台,还有索尼也是。开关板上这个芯片也会出问题

网友(2019-09-30):
就一个总开关啊,哪里有休眼的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