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4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5-22):
开机电流0.02  这个是触发后的电流   以前修过这个电流的是RTC电路的问题   今天这台不是   量EC到南桥的开机电压不对 只有2V  断开 测试发现EC这边正常 PCH那边不正常  这个情况要么就是南桥坏  要么就是供电有问题    直接测试3 5v待机电压  都不对  发现来到一个管子Q41  6脚的管子来分别控制  拆了  直接短接3 5V转换管Q38和Q39  开机 亮机

网友:
什么机子的

网友A:
靠,刚看了一个你的贴又来一个,生意不错啊

网友A:
华硕的这些小管容易坏,一不小心就被绕进去搞别的芯片了。

网友:
ASUS的小电压转换的次数是比其他机器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这些小管容易坏,一不小心就被绕进去搞别的芯片了。

我想要先搞好搞的,这样就能避免浪费时间,走弯路

网友:
楼主真的理论功底深,一下子就找到故障根源。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华硕的一般不进水的话  都是小芯片或者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刚看了一个你的贴又来一个,生意不错啊

一天能修5台以上吧  公司里面修的 有专门的业务员那些

网友:
谢谢楼主 今天刚好遇见一台  看了你这个帖子   我修好了一台 !!!!

网友(2019-06-24):
刚刚修好一台 ,群主厉害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B(2021-02-14):
仁宝 代工 这个 华硕,通病  就是 PCH_PWR_EN# 死火。。PCH 3V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 代工 这个 华硕,通病  就是 PCH_PWR_EN# 死火。。PCH 3V不出

哦  谢谢楼主经验

网友A:
陶总,明天电脑端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总,明天电脑端给你加分

好的  谢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