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LA9641P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9-05-22):
拿到机器 不过保护隔离 量了充电芯片供电和电源检查正常  我就直接换了个充电芯片  还是一样 看来还是老实整个图纸看看 隔离管pq301g级电压19v 不对 分压电阻看 看PQ307b控制脚电压3.3V正常 测到PQ307a的时候电压不正常6脚电压12V 于是我直接拆了PQ304 为了效率  不去换PQ307了  但是拆了还是一样 咦 看来是隔离管软击穿了 测试是正常的  于是直接拆掉PQ301 正常了 控制脚无电压  我短接过去测试G级也是无电压  看来PQ301软击穿了 于是直接更换PQ301问题解决 触发亮机

网友:
ACOFF要为高才行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技术精湛,高手。。。。。。。。。。。。

网友:
兄弟 你隔离都没有过,EC那里来的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挺简单的。

网友:
思路清晰,隔离保护大多数都挺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