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X6-LH05 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19-05-22):
MR X6-LH05  进系统掉电,重启  这个经验很贵。。。。。。。。

MR X6-LH05  进系统掉电,重启  刷BIOS效果一样,然后量过所有的二级转换电压都正常    换IO一样,抓狂了,温控也没测出有什么问题。最后换了北桥也没好,我的天呀。修了好几天的机子,花了这什么多精力,成本。搞不出来。
最后都要放弃了,机器都装好了,想退机器给客户。

不甘心呀,静下心想想还会有什么问题要引起掉电呢????二极转换电压?试过,没问题。  BIOS 试过,桥试过。
突然想起了NEC大电容的案例,这板子没有呀。考虑是CPU供电,虑波不稳定等。。。。。虽然没有NEC,别的电容也用引起这种现象呀,最后一试,不行就放弃了。老天呀。。。。。。。

真的有奇迹,居然好了,故障消除 上传图纸给大家,很难找的。路过的各位大神,觉得有用的加加分,谢谢

MR X6-LH05 ntsn1511.pdf

2.62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哈哈,楼主就将就这个电容装进去的吗?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厉害,不但技术精湛耐心更可佳

网友:
楼主厉害,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C:
一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厂家,代工的主板资料太少了

网友D:
更换电容不行吗, 外加一个电容太难看了。

网友E:
你这是CPU电容还是显卡电容呢,没说啊

网友F:
楼主确定这样能行吗?如果你怀疑是cpu的虑波电容引起的,还不如直接更换功率大一点的电容呢。

网友G:
你这电容太将就了点                                                    ·

网友:
这机子有北桥?

网友H:
给你点个赞,花费时间精力。最后不言弃还是搞好,这个经验。耐心。你会成功的。

网友I:
误杀了吧,还好你想起了NEC,你得感谢NEC,哈哈

网友J:
能亮掉电的机器,我一般就是去温度保护,测试下各路电压波形,不行就放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就将就这个电容装进去的吗?

是的,只是重新搞得美观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厉害,不但技术精湛耐心更可佳

谢谢,技术只能说一般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厂家,代工的主板资料太少了

应该是蓝天代工的吧,机械革命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电容不行吗, 外加一个电容太难看了。

更换,又来把主板拆下来,烦了,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CPU电容还是显卡电容呢,没说啊

CPU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确定这样能行吗?如果你怀疑是cpu的虑波电容引起的,还不如直接更换功率大一点的电容呢。

6.3V 1000UF不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容太将就了点                                                    ·

那就将就点吧。。。。。。。。。。。。。。。。。。。

网友:
拍照 那个是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你点个赞,花费时间精力。最后不言弃还是搞好,这个经验。耐心。你会成功的。

谢谢,都准备要放弃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误杀了吧,还好你想起了NEC,你得感谢NEC,哈哈

嗯 嗯 嗯,还好能想起来,电压又正常,又没有示波器,根本就量不出来,只能靠换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亮掉电的机器,我一般就是去温度保护,测试下各路电压波形,不行就放过了

工具就差示波器没有。。。。。。。。。。。。。。。。。。。。。。

网友:
厉害厉害  我还没见过可以这也该的  学到了

网友K:
论示波器的重要性: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论示波器的重要性

没有示波器,不修那百分之二十,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高手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