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没有CPU供电一例

楼主(2019-05-22):
    1,通电,测试电压,发现 内存1.5V,1.05V  0.98V 都正常,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
    2.测试芯片条件  9脚 EN 脚没有电压 ,当时没有H61M-S1 的图纸,就找了H61M-DS2图纸对着查原理 ,发现这两块板的图纸差不多的。
     3, EN 也就是VTT_PWRGD 去往两个地方,去往Q40是正常的,另一种 去往Q18 Q19 就不正常了,Q19的2脚是有0.68V控制电压了,但不能接Q19的3脚 ,
      发现R97 电阻变质了,本来图纸上8.2K ,测量发现只有22欧,立马找了一个10K 换上,
    4, CPU 电压出来了,一切正常.

网友:
不错,值得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上拉电阻变质,思路清晰明确,顶一个

网友:
这维修成本低啊,划算!

网友A:
直接把q18干掉就好了,又不用先又不会反修,直接秒

网友:
同款诊断卡,技嘉就是爱在cpu座周围出毛病。我以前也是查出最终问题,现在只要能确定前级控制信号正常,都是直接拆管子,不想花时间去换电阻。

网友:
你这修的是电阻,我修的是管子坏了,电路故障大体一样,有意思。

网友:
R97变质也不影响Q18脚为低电平吧,我感觉是Q18的问题,最好拆了Q18。

网友B:
R97变质也不影响Q18脚为低电平吧,我感觉是Q18的问题

网友:
不错,值得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q18干掉就好了,又不用先又不会反修,直接秒

有些板是可以,但有些板是不可以的,是有时序之分。就算电压出来了,也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97变质也不影响Q18脚为低电平吧,我感觉是Q18的问题

肯定影响啊,R97上拉个5V ,意思就是直接和5V相连,Q19怎么可能拉得底呢,拉不底的话Q18就导通,就把EN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板是可以,但有些板是不可以的,是有时序之分。就算电压出来了,也不跑码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我暂时还没有遇到不可以的,我知道有时序之分,去了不行一般都是前面时序问题引起的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