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5-22):
休闲时刻来一帖之,

华硕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 N551J
故障版号:N551JM
故障现象:不开机,接可调电源直接闪下就为0A,类似于短路。
【故障分析】应该是为供电短路,
【维修过程】打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发现都是正常的,此时我直接改变战术,把3V和5V的电感后端的节点给断开测试,发现端倪。
如上图所示,我们根据点位可以看出当我把3V节点给断开的时候待机电压就正常了,看下图,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按照点位上所标示的原件来一一断开看看来看下到底是哪里短路了
上图我们可以看到,3V后端连接的原件虽然不多,但是必须要一个一个拆除测量,至于为啥呢?因为连接到的原件不是短路,而是拉低了电压,所以要一个一个拆除测试,当我拆到R5810这个100K的电阻时发现电压正常后再找电阻相连接的原件挨个拆,以此类推,这个方法虽然慢,但是最实用。
当我拆到R5810这个3VA_DSW_PWRGD的电阻的时候发现电压正常了,然后我看了下发现就知道PU8100这个EC这里,然后我把它相连接的脚位给翘起来测量,发现还是一样,维修到这里的时候有点迷茫了,仔细想了想,既然断开3V的节点电压就不跳了,那就说明肯定是3V这边出现了问题导致的,这个是肯定不错的,但是至于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这个还得慢慢测量,中间维修的过程还是很坎坷的,因为+3VA_DSW相连接的原件实在是太多了,只能一个一个断开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当我把PQ9110一个14脚的二级转换管的时候找到问题。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在当我把PQ9110拆掉以后8脚VOUT2_1和9脚VOUT2_2这两个电压是3.3V这个电压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应该是6脚和7脚VIN电压进来以后然后再输出8脚和9脚电压,现状是我把这个拆了以后它居然提前出来了,然后我就尝试着把7脚跟8脚直连发现不能用,然后我就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给替换上去后,故障修复。
再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A:
厉害,这机修的少,以后遇到就捡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机修的少,以后遇到就捡到钱了

修了一小下午,很奇怪的。

网友:
虽然废了半天劲儿,结果还是不负有心人,故障排除后,心里还是很兴奋的,一定向楼主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