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15-3559 14236-1 PWB:CPWWO REV:AOO BIOS

楼主(2019-05-22):
戴尔15-3559 14236-1 PWB:CPWWO REV:AOO BIOS DELL 有些机器工厂BIOS默认的是风扇常转的 准确写入原机芯片后首次开机按下FN+X或者ALT+F键切换下就可以了

戴尔15-3559 14236-1 BOIS.rar

网友:
楼主的这个BIOS是原厂BIOS 我机器是戴尔14-3459板号一样,之前屏幕灰屏,亮一下就灭。刷了楼主这个BIOS之后安全正常与3459板号一样通用。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我机器14-3459 板号一样,刷了之后秒亮与这个BIOS通用,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A(2019-11-19):
bios是好的,就是要初始化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就是要初始化

怎么初始化啊 师傅 求教

网友B(2020-03-11):
但是下一次开机风扇也会长转呀

网友(2020-06-21):
我的机器版号一样的,怎么是单BIOS的,是16M的,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16M

网友(2021-02-04):
刷了一个晚上 淘宝的也买过。只有你的BIOS刷了才正常 太谢谢你的贡献了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B:
但是下一次开机风扇也会长转呀

第一次开机按一下FN+F就行了

网友(2025-10-27):
BIOS没问题,我的有密码,刷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