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rev.1.01排阻问题

楼主(2019-05-22):
客户拿来不跑码上机测试CPU热插喇叭不报警.华硕主板BIOS坏的话大部分内存都会报警的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为了保险起见先不动主板刷BIOS试一下果然刷了之后问题还是一样!基本排除BIOS问题!大家维修的都知道华硕主板比较容易坏822排阻只能先加焊试了!CPU热就先排除IO和BIOS附近排阻从内存附近测器!果然内存附近两个加焊后跑码亮机!果断换掉触发正常亮机!下图故障点!

网友:
楼主你这是加焊到了 VRMPG吧,不跑码最起码的供电时钟复位得走一遍吧。再说论坛也有华硕主板大部分的点位,

网友:
直接干822,楼主操作真猛如虎!哈哈

网友:
是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