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联想G50-80笔记本

楼主(2019-05-22):
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故障说是充不了电能开机
不多说开拆
拆开后发现严重进水,一般机器进水一般要么很好修要么很难修
首先第一步先把板子清理干净然后烤鸡
然后补焊

补焊之后发现开不了机了
触发电压只有0.014

发现一个电阻阻值偏低

然后找了同等级阻值的电阻换上过后还是触发还是0.几
然后重新整理了下思路从新出发查电路
果不其然发现了几处断线的地方

然后飞线过去在通电开机开机电流依然上不去
这里有个小差错就是原以为充不了电是觉得BIOS有问题所一就刷了一个
这下一拍脑门刷回原有的BIOS
开机
总结:进水一时爽,维修火葬场。

网友A:
可以的小伙子,修的不错望再接再厉

网友B:
你的电流表不错,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流表不错,在哪买的。。。。。。。。

在淘宝上买的具体哪家我忘了,你搜下同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小伙子,修的不错望再接再厉

XIEXIEXIEXIE F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