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745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9-05-22):
自己用的DELL E7450在使用中突然断电关机,按开机键无法开机,检查发现适配器指示灯熄灭,拔下适配器交流供电插头,再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仍不亮,拔下低压端,后再次通电,适配器指示灯点亮,但一插上笔记本,适配器就保护断电,单独用电池也无法开机,取下电池,适配器仍然保护,说明主板有短路。
拆机后,用维修电源供电,电压由0V慢慢往上调,当调至0.5V时电流达到1A,继续调至1V左右,此时电流接近2A,用触摸主板,发现PQ700和PL700发热,断电后测量,发现PL700对地短路,估计是某个电容引起的,再次通电,触摸主板,发现PL700旁的一颗电容有微热感,估计此电容有问题,焊下后测量果然短路,由于手中暂时没有配件,暂时不用此件,用维修电源再次通电,电流接近0,说明主板没有其他地方短路了,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不在熄灭,按开机键,机器顺利启动点亮。装好机器后,使用正常。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大短路一般都可以秒杀的   要是能附上图就好了

网友:


网友:
上不了图,图片已经压缩了,奇怪!

网友:
又是个送钱的机器,不过公共点短路我都不敢上手摸,怕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