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与T440有时会保护,放电就好的问题

楼主(2019-05-23):
现象:不通电,拔掉电池(不是RTC电池)又正常使用,不定时反复出现。
检测:出问题时测得东芝电源IC,不出VCC3SW供电,就是这个保护了,
   通过几天观察,插电池单板待机放一两天都没事,装机有时很快出现,有时很慢,不定时出现问题,
   vcc3sw供电通过摄像头排线给休眠开关供电,问题出在这里,不是排线就是休眠开关。

处理:直接把排线的1脚(vcc3sw)割断。

备注:没有认证,只能发这里了。

网友:
在修统货机,没时间详细写明情况,只是一个思路。

网友:
X240与T440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华硕的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放点就好 用一会  又无法开机了

网友(2020-05-04):
遇到好多 都是放电

网友:
放电的问题,有的放了就好,有的会返修,头疼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2020-08-16):
X1的机子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是这个信号有关,有时间我查查

网友(2020-09-29):
兄弟高手,我修到个,屏闪感觉休眠有问题,一拆开上面麦克风旁边那6脚进水,腐蚀,他自动休眠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A(2020-11-16):
今天我也碰到T440s 二个月前放内置电池好了,今天无待机了,又拔内置电池好了。。。我今天割断试一下。。。。如果返修,我会来回贴 ~~~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碰到T440s 二个月前放内置电池好了,今天无待机了,又拔内置电池好了。。。我今天割断试一下。。。 ...

后来有返修吗

网友:
这个方法试了之后,后来有出现返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