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奇怪的不开机

楼主(2019-05-23):
     一台华硕FX53V的笔记本,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插可调电源,待机0.022,电池是接上的,只有0.022, 应该没有充电,按开关没有反应,不触发。报价客户走后,拆机把电池等外接拔掉,接电源按开关,正常启动屏幕显示了,再把外接等接上也正常,把电池接上也显示正常,进系统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多试的过程发现,只要开机进系统,怎么样玩都正常,只要关机后就没有办法显示了。有时候重新拔插一下充电器接口又能显示,但是有时候要把电池把插一下有可以显示了(电池重新拔插后,接上可调电源,待机就从0.02跳到0.8了,应该有充电了,按开关也正常开机)。这个机子的电池是在机子里面,都每次拔插电池要拆机才能拔插。不知道什么问题,后来想着刷BIOS风险最少,先排除一下BIOS的问题,下载下来BIOS,症状一模一样,后来下载了一个说是原厂的BIOS,开机后发现风扇狂转,不能识别独显了。但是这个BIOS。能正常开机关机。试机半天,每次开机关机都正常。 .现在就非常纠结了,到底是不理他,还是有其他的什么问题能。有没有碰过这个症状的大哥们,这个还要怎么样修呢,分享这2个BIOS。

网友:
有没有碰过这个症状的大哥们,这个还要怎么样修呢?不知道怎么样下手了???

网友:
接着刷BIOS,直到刷到怀疑人生为止吧

网友:
放电就能好的机子   按pwrbtn电流有跳变干桥,没跳变查ec条件

网友:
这个要查南桥的几个开机条件,别一上去就刷BIOS

网友:
南桥条件可以查一查

网友:
4楼说得对,查pwrbtn。

网友:
刷回要拔插电才能显示的BIOS,不接电池系统关机后的待机时0.065.这个待机的时候就不触发了,按开关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只能把电把掉重新插上,待机又跳会0.02了,这个时候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南桥可以看看,,,,,,,,,,,,,,,,,,,,,,,,,,,,,,,,

网友:
南桥开机条件查一遍。。。。。。。。

网友:
不是刷了可以开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