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手小修,A1466不开机,绿灯不亮。

楼主(2019-05-23):
版号;820-00165-A

故障;不触发,绿灯不亮

刚好手头有一模一样的机器,我直接把电源小板调换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那就感觉是主板上面的问题了,于是打开图纸和点位还有船长写的时序。

充电芯片 ISL6529  第三脚 ACIN 打值 0.001

手头没芯片,就把另一台好的机器的芯片拆下来吹上去,然后绿灯亮了也能触发了,拔掉电源再插绿灯又不亮了,这可咋整,看了一下EC是BGA封装的还打了胶,我手工又不行,那就加焊试试吧,把胶除掉,风枪开到底,果不其然亮机了。

机器放了一夜再开也没有任何问题,于是通知客户来取,现在机器已经拿走三四天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技术含量比较低。

平时修的都是插拔下电池就能好的机器很少发帖,冒个泡 搞点下载分意思一下。

 会员639113100鑫豆2024-5-15 21:06
 会员1143545100鑫豆2024-4-29 14:46
 会员1188546100鑫豆2024-4-14 02:04
 会员1149675100鑫豆2024-3-30 14:45
 会员590515100鑫豆2024-3-21 16:44

网友:
怎么判断是不是因为你吹了ec周边的元器件才亮机的。问题不明确动风枪的话,有可能导致返修。

网友A:
看了下,跟充电芯片关系不大,跟ec的关系大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跟充电芯片关系不大,跟ec的关系大些

路灯不亮,芯片短路了。

网友C:
打胶的加焊为什么不爆锡啊

网友:
打胶了直接加焊没有翻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胶的加焊为什么不爆锡啊

除胶了阿

网友:
厉害呀,进水的不好弄,不过楼主真强大

网友:
路灯不亮,芯片短路了。

网友:
这个是太厉害了,好的少,怎么判断的

网友:
小马哥技术上来了,跟着时序学习。

网友:
赞一个,给你加分了,学习学习了      ,,

网友:
风枪开到底都没坏,牛X。曾经一块a1466被我也用风枪这样干废了。。。。。。。。

网友:
A1466不开机,绿灯不亮,原来是ec假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灯不亮,芯片短路了。

路灯还是绿灯,有意还是无意,重要的字还打错,看你头像就想打你,嘿嘿

网友:
小马哥的帖,我来顶下。。。。辛苦了~~~~

网友:
我的直接卖垃圾了————.....——

网友:
看这个 楼主 修机器很熟练 老手了吧

网友:
风枪开到底,有时打黑胶芯片,这都没吹爆真是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一样的,芯片过两天到
你这机器是上电掉电吗?怎么拆这个芯片啊?

网友:
厉害,换充电芯片就好了,但是芯片开机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修之前要量一下ec复位正常吗

网友(2019-06-25):
这个有点厉害啊,多谢分享,支持一下,发帖不容易!

网友:
EC是BGA封装的还打了胶,我手工又不行,那就加焊试试吧,把胶除掉,风枪开到底,果不其然亮机了 用风枪加焊EC 手工不错

网友:
还不错
这个故障碰到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牛逼啊 这也能修

网友:
厉害了,这技术,你居然上普通笔记本的电压

网友(2019-08-13):
热胀冷缩.......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加个分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太优秀了

网友(2019-10-02):
太谦虚了,怎么我就没碰到过插拔电池就好的电脑呢? 手机到时经常碰到

网友:
为什么ACIN打值是0.00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