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红米NOTE4X无法开机,充电闪红灯

楼主(2019-05-23):
故障描述:红米note4x高通版,插充电器闪红灯,无法开机。拔下电池,插充电器可以开机。只要装上电池,就无法开机。
本人是小白,没有修过手机的经验,本人按以下步骤思索:
1. 测量手机电池电压,4.13V,电池是正常的。
2. 测量手机主板电源接口正负极,发现短路。
3. 拔掉主板上的尾插排线,手机主板电源接口正负极短路依旧。
综上所述,本人判断是电池VBAT供电电路存在短路,按照浅薄的经验判断,短路很大可能是电容击穿。拔下电池排线,寻找电源接口连上的电容,发现上方有个电容颜色偏黑,用合适的镙丝刀,小心翼翼将之撬下,测量发现确实短路,再测边上另一个好的电容两端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主板电源接口正负极恢复正常,没有短路,接上电池,正常开机。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电容完全短路的即使用烧机法也不好使,用观察法的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