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奇怪的跑码B2的奇怪案例

楼主(2019-05-23):
今天修到一块V星的B75,很奇怪,清空bios后第一次能点亮(见图1),诊断卡最后停在B2代码,提示 all setting were reset to default value.下面是press F2 to continue。我按F2后就重启跑码到B2又重启,屏幕不亮。只有再放电请BIOS后又可以点亮到图1。疑问:1.按理正常的点亮界面会出来一个press F1 to run setup的提示的,它为什么没有呢。2.放电第一次能点亮,后来为什么不行了。补充:换成独立显卡也是一样。换CPU也试过了。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BIOS刷了好几次了都

网友:
思路清晰,功底深厚!这样的帖子,值得看的,谢谢分享

网友A:
是不是老通病 472引起来的呢  可能会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老通病 472引起来的呢  可能会是

哥们。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遇到过,好像是哪部分电压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现在有啥问题就先刷bios试试呀,看到好多都这么说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跟RTC电路有关系,可以查下相关电路。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BIOS是不是要修改下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换个晶振试一下看看

网友B:
修多了,这个故障就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找个原厂的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找个原厂的试看看

已经刷过原厂的BIO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多了,这个故障就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哥们。能指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指明一下吗

查一下PS/2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5V